[维修求助]
iPhone12promax,能添加公交卡,但是刷卡没反应,求各位专家指导方向!

楼主(2021-12-22):
iPhone12promax,能添加公交卡,但是刷卡没反应,求各位专家指导方向!

网友:
公交卡没见过用NFC刷成功过,不然岂不是,拿上手机刷,没费了再复制一次卡的就行了

网友:
不支持啊,门禁可以的

网友:
谢谢两位哥哥,但是你们说的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