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7开机定100ma维修案例

楼主(2021-12-22):
客户描述正常使用不开机,报价后拆机检修  电源表开机定100ma联机9008   检修后根据电流和经验判断为字库问题,直接重做字库完美修复。

网友A:
手机虚焊的特别的多,大概是容易被发泄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虚焊的特别的多,大概是容易被发泄的原因吧

手机摔的多

网友:
嗯,但是就是容易返修,摔得厉害

网友:
不错 字库还好没有挂

网友B:
我这有一个定屏,重新做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个定屏,重新做直接挂了

我感觉字库挂的几率很高

网友:
字库,风枪多少度才不容易挂阿,

网友:
发泄

,说的好

网友:
一般死电流的都是硬盘坏了。现在都不修了。

网友C:
啥还叫字库!!!!!准确的说都是闪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还叫字库!!!!!准确的说都是闪存芯片。

非智能机时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叫法,U2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