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 显存全报错?????

楼主(2021-12-22):
第一次遇到这种,不知从哪下手了。。。。全部都换掉么?

网友:
应该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先试试更换第一颗显存 --显存供电---核心

网友:
大概率核心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2022-04-29):
核心有问题 之前遇到一个耕升1063也是一样的毛病 要么干核心要么放弃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分享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