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暗屏维修

楼主(2021-12-22):
同行一台A1708笔记本,故障暗屏,检测屏线断了,换上半套2XXX超贵,客户舍不得花钱问能不能修好,仔细看了看屏线报价四毛客户接受便留机维修。本以为刮开屏线飞线可以解决实则不然,屏线断的靠近插座根部,无法飞线,正好有一个坏屏看了看排线决定采用嫁接的方法换排线,过程略,发修好的图片供同僚参考

网友:
牛啊,双赢,客户高兴了你也有钱收

网友:
相当于廷长了。接就快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长时间会不会不稳定  提前和客户说明就行

网友:
肯定后期会有干扰线

网友:
直接换根了,这样折腾

网友:
哎,看能用多久!否则会扯皮的

网友:
都是这么接的  不过  确实容易不稳定

网友:
这方法不错的

网友:
官方有召回计划的,三年内,下次收到维修,报价,查下三年内的可以免费换。

网友:
这我一般都是拆屏幕整个排线一起换,这不会返修,价格也高不了多少钱,客户也会接受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加油,有空给我评评分

网友:
这个肯定返修

网友:
拆屏换屏线也是有风险的

网友:
感谢分享,其实焊接技术好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知道稳不稳定呀

网友:
拆屏太危险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