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本子,一插充电器一会儿就自动休眠

楼主(2021-12-22):
雷神本子,一插充电器一会儿就自动休眠,单用电池就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感觉就像有人不断的在按开关一样。但是已经排除开关的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帮忙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A:
pe里插电源的   看起来像是系统问题啊   在系统里把电源选项改改

网友B:
进PE测试下,一样的话有可能是屏检测有问题

网友C:
把CPU锁频试试,可能CPU挂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PE测试下,一样的话有可能是屏检测有问题

没用,在bios界面也是一样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里插电源的   看起来像是系统问题啊   在系统里把电源选项改改

不是系统,排除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CPU锁频试试,可能CPU挂了

不是吧,不插充电器没问题。频率也能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不插充电器没问题。频率也能跑起来

把CPU频率锁定在0.8Ghz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在bios界面也是一样关机了。

拆了屏合上检测的霍尔试试

网友:
电源设置问题吧,在电源设置里把适配器模试下的休眠时间改成不休眠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难,关注帮顶!

网友:
查LID 电压,刷BIOS

网友:
遇见过一回,删了360就好,道理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