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K2打印机电源板只有41V输出

楼主(2021-12-22):
电源板只有41V输出,没有-5V  测量没发现什么坏了?

网友:
这个得看大佬来解答

网友:
滤波不良或者反馈异常

网友:
不通电 400V大面容爆了 换了还是不通电 5V输出只有0.8V

网友:
看看有没有6.3V左右的电容,然后围绕它检查相应线路的元器件如电光耦合器、稳压管等

网友:
是不是驱动变压器功率不够啊

网友:
新款机只有41v输出。5v是通过主板转换的

网友(2022-03-30):
新款机只有41v输出.上次遇到过

网友A:
新款小板爱普生针打不通电看老衲的帖子

网友:
看电容就一组电压吧

网友(2022-05-21):
求问大师epsons针机不通电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小板爱普生针打不通电看老衲的帖子

求问大师epsons针机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