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 e490 ec型号不同,但是通用

楼主(2021-12-22):
联想
笔记本
e490 ec 用料为IT8227E-256/BX e480 ec用料IT8996E-256 ,通过比较
脚位发现二者全部相同,代换后确认二者不但脚位相同,内部程序也是一样的,更换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笔记本

网友:
经验又增加了些许

网友:
代换资料又多了一份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我之前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型号不同代换ec都可以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型号相差太大了,这样都可以,不感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代换只有试了才知道结果,有时候找不到配件的情况下只能考虑代换。

网友:
奇怪的经验又增加了。 搜了下价格都一样 还是不代换了

网友(2022-03-27):
宝贵经验。

网友(2022-06-01):
试了不行还是要原型号

网友(2024-05-29):
顶你一下让你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经验证,不能代换,需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