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接口插上显示器就掉电

楼主(2021-12-22):
一张6850 2g,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dvi插上显示器就掉电,风扇狂转,vga和hdmi都是正常,借鉴其他显卡图纸发现499欧姆的电阻接了一个IFP_TERM_EN,这个卡不知道去哪里量,一排499欧姆电阻另一端都是接地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如果不掉电的话证明显示器和显卡串电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还一样就是显示器信号接口串电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修了

网友:
我碰到的第二个了吗之前是插dp不显示,这个插hdmi直接掉电,也没图纸,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