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华为nova开机亮红灯,不开机

楼主(2021-12-22):
故障现象:开机亮红灯,不开机
机型:nova 2s这么老的机子要修是因为有照片,视频

机子拿到手是按开机键没有电流,直接更换电源ic(hi6421)后开机亮红灯,中间测量二极值发现电源ic和cpu想连接的滤波电容短路,发现是cpu短路了

直接重装cpu中间也重装硬盘(因为之前没有中温锡,就用低温锡,重装两次cpu和硬盘都无法开机,亮红灯)就以为没救了,就放着先。前两天买了维修佬的中温锡,闲着没事做,就把之前修过的重新装一下

因为原来的电源ic暂时拆到其他机子上面用了,今天才拿新的电源ic(hi6421),测试开机电流正常了,但是装机测试既然会亮logo了一会灭屏了,接稳压电源灭屏后还是有电流在跳变的,在想是不是那里还有问题,供电不够亮不起来

然后接着电池开机后按照图纸测试cpu,屏供电发现都是正常的,为何会不亮呢,几分钟后把手机翻过来发现奇迹了,出现那个恢复出厂设置和重启、关机的界面,果断点击重启,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等了大概2分钟开机了,哈哈

所以重装cpu硬盘这些尽量用中温锡或者高温锡,少走弯路,要不然搞到怀疑人生,这里问一下,是不是中温锡导电性强一点呢?

网友:
手机没搞过学习下

网友A:
低温锡顾名思义温度低高了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顾名思义温度低高了容易炸

也是,都吹爆过几次

网友A:
是的,没那么讲究,都是普通锡膏

网友B:
低温锡我是一次没用过。。。一般都是常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锡我是一次没用过。。。一般都是常温锡

之前修机一直用低温锡,都是修小芯片不用太高温度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那么讲究,都是普通锡膏

网友:
中温锡就是普通锡膏吗

网友C:
亮红灯 一般都是cpu上盖虚了 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红灯 一般都是cpu上盖虚了 我遇到过几次

嗯嗯,我也遇到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