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阻被掉包了

楼主(2021-12-22):
型号:S5300F
版号:X530FN REV 2.2

网友:
那个被掉了我空了找找看料板里有没有你这款主板

网友:
芯片没被掉包就可以根据引脚定义大概知道多大的

网友:
根据芯片PDF还是能猜出来做啥用的

网友:
原来应该是有的,只能与好板比对了

网友:
有点位吗?

网友:
不是有图纸和点位吗?都换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是有图纸和点位吗?都换掉

网友:
待机芯片什么型号啊? 查一下别的图纸这个芯片,一般定义都一样

网友:
有点位应就可以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