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工控机BIOS

楼主(2021-12-22):
求此工控机BIOS!求此工控机BIOS!

网友:
仔细观察会有很小的板号的

网友A:
仔细看看主板上空白区域会有一小串主板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主板上空白区域会有一小串主板型号的

这个没有板号,只有那两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