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最爱坏的电源板详细标注 DMTM50D-1SF560 电路图(JUC7.820.00157001)

楼主(2021-12-23):
长虹最爱坏的电源板详细标注 DMTM50D-1SF560 电路图(JUC7.820.00157001)

长虹最爱坏的电源板详细标注 DMTM50D-1SF560 电路图(JUC7.820.00157001).pdf

网友:
一般这玩意 我就会换电容   再麻烦的换板子

网友:
这个好有机会用上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主板太便宜了现在好多都换

网友A(2022-03-07):
谁有这块板子帮忙看看 震荡芯片(在散热器下面)是什么型号 我手头有一块芯片炸了 看不到型号  只能看到6C17然后少两个数字 最后面是8   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块板子帮忙看看 震荡芯片(在散热器下面)是什么型号 我手头有一块芯片炸了 看不到型号  只能看到6C1 ...

不是提供了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