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62这个芯片是干啥的?

楼主(2021-12-23):
新入门维修,从朋友那里收了老电脑维修,发现DDR2供电1.5v,电压偏低。内存供电偏低与这个芯片有关系吗?需要把内存供电芯片和这个芯片一起换了呢?

网友A:
6262芯片是RSM信号。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62芯片是RSM信号。不影响

哇哦,谢谢老哥的指导,准备换个内存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哦,谢谢老哥的指导,准备换个内存芯应该就可以了

芯片上的FB反馈信号更容易出现电压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的FB反馈信号更容易出现电压偏差

真的是奇怪了,反馈电压0.8v换了个芯片还是1.5v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