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坏了不要丢,用软件修复一个SM2256主控SSD

楼主(2021-12-23):
一块固态不好用了,据说可以用软件开卡修复,大体步骤是:确定主控-按照主控型号下载开卡软件-短接-设置软件-开始开卡。不废话上图片。首先拆开固态发现是SM2256主控:

从量产部落下载开卡软件,把固态硬盘主控板短接后电脑才认盘,后续就可以开卡了,短接的位置由于不同品牌而不同,有的大点品牌会标注ROM,也就是短接点,各种品牌不同主控用的开卡软件也是不一样的,就算一样的主控也有可能闪存颗粒不一样,因此要多试,多看教程。

SM2256开卡软件是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A:
固态,现在我都不敢开卡了,开了用几个月或者一年多准怀;(有扫描有坏块的固态开卡)
固态开卡前,必须跑CDR还是CRD(测试坏块的)
我不会,论坛好像没大神发教程
不然这个固态,不敢买二手给客户
或者装二手机卖掉,之前卖掉了几个都是当二手卖给客户的,一般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又坏了;虽然过保了,不需要承担什么,单是有点影响口碑

网友:
小厂的固态,存贮芯片不行

网友:
这种盘卖掉不售后还可以。

网友:
开卡没什么毛用,包括跑rtd,卖出去,几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现在我都不敢开卡了,开了用几个月或者一年多准怀;(有扫描有坏块的固态开卡)
固态开卡前,必须跑CDR还是CRD(测试坏块的)
我不会,论坛好像没大神发教程
不然这个固态,不敢买二手给客户
或者装二手机卖掉,之前卖掉了几个都是当二手卖给客户的,一般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又坏了;虽然过保了,不需要承担什么,单是有点影响口碑

那是叫rdt ,或者开卡是选择不参考出厂和使用时坏块,开卡要个把小时,你就屏蔽了所有坏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叫rdt ,或者开卡是选择不参考出厂和使用时坏块,开卡要个把小时,你就屏蔽了所有坏块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叫rdt ,或者开卡是选择不参考出厂和使用时坏块,开卡要个把小时,你就屏蔽了所有坏块了

开卡,跑RDT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卡,跑RDT挺简单的。

坏块多的,上不了rd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卡,跑RDT挺简单的。

本来就很简单,问题是正规rdt要70度恒温,才能把高温不稳定的也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