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 电池能充不能放电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1-12-23):
     收到一台surface PRO4的平板电脑插充电器充电正常,拔掉充电器就掉电,电池显示正常,听说是通病来的,先拆开机器不插充电器测量主板电池有电,但量到PL5501的3.3V待机电压没有,再插上充电器测量发现3.3V出来了,说明待机电源芯片(PU5501)是好的,只是电池给待机芯片供电不正常,测到PD5501发现问题,PD5501电池端7点几伏另一端才3.2V,测量发现PP5501正向0.8反向无穷大,更换PD5501后待机电压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整流隔离管损坏

网友:
留下个记录碰到了再试试

网友:
二极管坏了。

网友(2023-01-09):
正向0.8反向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