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无cpu供电。

楼主(2021-12-23):
测量电源芯片开启角无电压,供电正常。io43脚无电压没有发出en信号,但io124和125脚有2v电压。没思路了,难道换io吗?

网友:
是不是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还是en电压不对的

网友:
等高手分享经验啊

网友: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
一般不是io没发出来,是分压电阻或者相连的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把io引脚翘起来看看  供电能不能出来

网友:
通病来的 右边几个芝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