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40 板号: 12291-2 本机I7 处理器,触发掉电

楼主(2021-12-23):
更换四代I3处理器,机器能点亮,测试正常。   测量CPU ,显卡及3  5V等电压稳定,波形正常。    刷BIOS后现象一样。,没有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A:
换个同样的U还掉电嘛?很有可能是U坏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同样的U还掉电嘛?很有可能是U坏保护了

解决了    要电池才可以

网友:
很少见4代的板还得认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