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jie鼎新S42Q电流0.8,0.5循环跳通病。

楼主(2021-12-23):
接一台方正R640,版号S42Q MB NMP very:B的机器,不显示,开机电流跳到0.8大约10秒后电流掉到0.5然后又
跳到0.8,一直这样循环。论坛逛了一圈,很多这种故障的但都没修好。只有两个帖子修好。一个说是清洗内存槽
然后换内存号的,一个是换CPU好的。按照这两个帖子说的换内存,CPU,但也一样没有 解决问题。
没办法只好下了一张图纸。按照时序来修。
经过测试发现是隔10秒就重复复位。再往前测试发现是EC_SB_PWRGD大约10秒就掉一次。找到EC_SB_PWRGD
的来源,原来是EC的121脚和22脚发出。其中EC22脚外接的R726没上料,所以是EC的121脚发出。如下图。

实际测试EC的21,22脚一直是高电平。但EC的121脚EC_SB_PWRGD大约10秒掉一次,122脚EC_NB_PWRGD一直高电平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EC_SB_PWRGD10秒掉一次电呢?对照图纸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只好怀疑是EC的缘故。
但手上没有这个EC。于是就想能不能跳过这个EC_SB_PWRGD信号呢。对照图纸拆掉EC121脚外接的R719,再将
EC_SB_PWRGD信号接到EC的22脚。开机测试,只是电流跳到0.8不动,不在掉电,但不跑吗。北桥 不发出CPURST和
CPUPWRGD信号。但南桥的PWRGD和PCIRST已经发出给北桥。仔细查找图纸终于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

EC22脚是直接通过电阻R707上拉到3.3V的。所以应该是EC_NB_PWRGD的时序不对引起的。经过思考和对照图纸
如下图

能不能拆掉Q49,将NB_PWRG接到SB_PWRGD呢。想到就做,将Q49拆掉,直接将NB_PWRGD和SB_PWRGD链接在一起,再次卡机测试,电流一路跳到1,2A,然后经过3次跳变,久违的方正LOGO终于出来了。
所以这个通病应该是EC坏引起的。但我没有这个EC,所以我采用NB_PWRGD来代替SB_PWRGD信号也一样OK
最后上点照片,所谓有图有真相

这是拆掉Q49以后飞线的

这是亮机的图片

网友A:
这样行是行就是待机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是行就是待机会偏高,

待机不会变高的。都是0.02的待机电流

网友:
牛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有些年头了、

网友B:
确实有些年头了。但客人要修,我说买一台3代I3,4G,256的固态,99新的联想G580给他,650,客人都不肯
,非得要修这个机器,维修费200都要修

网友C:
老机子了,有些老机子维修费都可以换个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子了,有些老机子维修费都可以换个主板了

确实老老机器了。推荐客人不修,但客人一定要修。修这个机器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网友:
牛逼了,楼主!思路牛逼啊!

网友:
修机器脑子灵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些年头了。但客人要修,我说买一台3代I3,4G,256的固态,99新的联想G580给他,650,客人都不肯
...

他以为你骗他,哈哈哈,遇到过这种老头,给他修了个R400,别人都让他换电脑。后来又拿个G40的台式机来修,成功的给他换了一台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