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神舟战神 k680E-G6D1 版号w650kjmb-0C海绵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1-12-23):
神舟战神 k680E-G6D1 版号w650kjmb-0C接机不触发 有0.002A的待机电流 电池灯不亮 这个机器习以为常 都是8胶P2828芯片坏引起 欣喜 拆机测量U49 2脚Vin只有8V正常应该有VIN19V供电 开关板BTN也没有电压 看到芯片边上有点泡棉粘连在R704和R705上,清洗干净测量果然是这两个电阻变质了!换上测试一切OK 装机收米!附上高清图无码以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1-12-28 09:03):

网友A:
广达代工的嘛,上传下BIOS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次,这个芯片我是没有要他了;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C:
海绵不知道为啥都喜欢怼,泡沫多省事

网友D:
楼主心细,细节决定

网友:
这都是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E:
以前的机子很多都有海绵,新机没啥事。,用个几年以后,贴在海绵上的电阻电容就开始腐蚀化或者接触点掉了,断线等,现在新款机子比较少这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绵不知道为啥都喜欢怼,泡沫多省事

没有海绵 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机子很多都有海绵,新机没啥事。,用个几年以后,贴在海绵上的电阻电容就开始腐蚀化或者接触点掉了, ...

捡钱的少了!

网友:
嗯嗯!
那里的电压高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代工的嘛,上传下BIOS

这个论坛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次,这个芯片我是没有要他了;直接连起来的

这个幸好只坏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心细,细节决定

谢谢!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广达代工的嘛,上传下BIOS

编程器提取的BIN格式的BIOS如何软刷,电脑能开机,您有方法吗

网友F:
通病 修到十几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通病 修到十几台了

都是这个电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是这个电阻吗?

还有旁边几个10K的 也很容易腐蚀 我一般都把这一小片都换了 免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旁边几个10K的 也很容易腐蚀 我一般都把这一小片都换了 免得返修

哦!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下次注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提取的BIN格式的BIOS如何软刷,电脑能开机,您有方法吗

用PE工具直接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PE工具直接写入

具体什么工具,我QQ2629293930,大神方便加QQ详聊吗

网友H:
蓝天的做工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天的做工真不怎么样。。

而且还没有点位图!、

、、

网友(2022-03-19):
这种垫子导致出问题也有点多了,V470是典型

网友(2023-02-09):
最好把2808换掉,以绝后患

网友:
有海绵的 一般都喜欢短路 断线

网友(2024-08-05):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炫龙毁灭者DC(CW65L003)板号6-71-W65K0-D03(W650KJMB-0C)。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查没有3V待机供电看图纸是由PU6 TPS51125A提供。查PU6 16脚没有VIN1 19V电压是由U49 P2808B产生测量发现R704开路用零欧电阻代换,插电待机0.003按开机键新的问题出来。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46-0.28-0.16蓝色指灯一亮就灭了,这种故障按不触发来修查南桥发出SUSC#没有,现在为0V不对说明SUSC#所经一路负载有短路或者错误,看图纸SUSC#第一个经过U57小五脚与门集成块,果断用STC7SH08FU=印丝H2或者M74VHC1GT08DFT2G 小五脚与门代换上去,插电SUSC#变为3.3V ,电流1.354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总结:R704开路导致没有3V待机用零欧电阻代换、U57小五脚与门损坏导致SUSC#不输出

网友(2025-05-06):
我也是检测发现没有SUSC#.
检查了U57,感觉也没啥问题,但就是没有SUSC#的输出

硬着头皮换了U57还是没输出。。

看了启动时序,发现RSMRST#和SUSC#的时间非常接近

于是在R214的右脚和R943的上脚之间飞了一根线

直接使用RSMRST#当SUSC#,亮了。

我的板号是W650KJMB-0C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W650KJ1 SM 20160116.pdf

电路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W650KJMB-0C点位.cad

网友:
厉害了  海绵都能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