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pro 0.5掉电都是bios问题

楼主(2021-12-23):
基本都是BIOS问题 并且分i5 i7版本

网友A:
BIOS特别爱坏,都有写保护了还坏

网友B:
各项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第一板斧就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项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第一板斧就是刷bios

是啊,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特别爱坏,都有写保护了还坏

坏BIOS 挣钱容易啊

网友:
学习了,那么为啥BIOS 资料会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