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小米xma2012-dj

楼主(2021-12-23):
原厂   nb2502_pcb_mb_v3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
魔术师挺好用的

网友:
好用。亮机块。

网友A(2022-02-28):
屏线口的BIOS  有吗

网友(2022-05-03):
一次点亮,好用的

网友B(2022-10-03):
师傅 请教一下   这个机器是不是不能换bios芯片刷写啊   我原机的刷不进去  换bios芯片刷写 能自动通电进系统 但是关机之后 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 请教一下   这个机器是不是不能换bios芯片刷写啊   我原机的刷不进去  换bios芯片刷写 能自动通电进系 ...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换BIOS来刷第二次开机没反应,最后问题是键盘问题

网友(2022-12-29):
我的为3V短,修好了不跑U,刷了不行哦,刷回原程序也还是不行

网友(2023-05-12):
引用 网友A:
屏线口的BIOS  有吗

备份了,行吗?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B:
师傅 请教一下   这个机器是不是不能换bios芯片刷写啊   我原机的刷不进去  换bios芯片刷写 能自动通电进系 ...

最后解决了吗我的也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刷 二次开机开不了

网友(2023-12-22):
我的电脑在系列刷BIOS 后死机,下载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