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6-71-W65S0-DO2不触发

楼主(2021-12-23):
6-71-w65s0 不触发
待机0.01,上电后电流上升到0.03借用@辛集腾龙电脑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6952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225004
维修的思路维修好,顺便补充原来楼主没有上的图

1,有触发动作  先考虑二级转换电压 出没出来。来 发现U46  7 8脚 输出才1V多正常应该为 3.3V 换U46 还是不行 1V多,像是有负载拉低了,烧鸡 电流不到1A 烧不出来。没头绪2,按照时序老老实实查吧,检查到  SRTCRST#发现为2.8V 电压偏低,究竟是桥拉低了 还是上拉电压低呢测量RTCVCC 也才2.8V,这个电压并不是常规的 用双二极管发出的,而是U44的11脚提供的,U44 带负载能力偏低,手头无这个芯片,改线路用双二极管提供RTCVCC  测试OK.

网友A:
    最好 找个 双二极管 和电阻补上吧   要不然电池耗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 找个 双二极管 和电阻补上吧   要不然电池耗的快啊

我短接接的是1 3脚用的VDD3的电

网友B:
同学学艺不精呀,这么做不妥。双二极是不能发出电压的,在这里是隔离的作用,电脑上电时用3V供电,节省电池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学学艺不精呀,这么做不妥。双二极是不能发出电压的,在这里是隔离的作用,电脑上电时用3V供电,节省电池电量,

我短接的是来自VDD3的供电,VDD3的供电来自于待机3V,2脚来自于电池供电,这里一开始是没有元件的,我把VDD3待机才有的3V电压接到RTCVCC了,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短接的是来自VDD3的供电,VDD3的供电来自于待机3V,2脚来自于电池供电,这里一开始是没有元件的,我把V ...

这么接3V电池没用了,断电时间会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接3V电池没用了,断电时间会不准,

电池原来的线路我没有动

网友D:
你的d24没装吗?按道理来说,rtc电路的电压不低于2.2基本上没问题的。你这样短接的话,就等于直接把电池跳过了,也就是必须要3vl来提供rtc电路的电压,会导致其他小毛病出现哦。。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望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d24没装吗?按道理来说,rtc电路的电压不低于2.2基本上没问题的。你这样短接的话,就等于直接把电池跳过了,也就是必须要3vl来提供rtc电路的电压,会导致其他小毛病出现哦。。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望纠正

是的没有装我也不知道哪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d24没装吗?按道理来说,rtc电路的电压不低于2.2基本上没问题的。你这样短接的话,就等于直接把电池跳过了,也就是必须要3vl来提供rtc电路的电压,会导致其他小毛病出现哦。。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望纠正

现在不短接根本不会触发

网友:
这个可能电容有漏电,电池消耗快。

网友:
2.8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刚开始是不触发,短接可以开机,后来加焊南桥后不需要短接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也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双二极管 找块废板拆就是

网友:
2.8V有时候也正常,看用的那种管子了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板子,在我手上已经历了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搁着,因为之前一直找不到根本问题,后来想吧南桥拆了,结果错吧显卡误认为桥了,之后一直是值球不成功,最后就搁到现在,等有时间了再拿来研究,这个板子我拆的元件太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板子,在我手上已经历了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搁着,因为之前一直找不到根本问题,后来想吧南桥拆了,结果错吧显卡误认为桥了,之后一直是值球不成功,最后就搁到现在,等有时间了再拿来研究,这个板子我拆的元件太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起来?

论坛内有改集成显卡使用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二极管有压降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问题,前几天刚遇到还发了贴南桥有问题rtc电压会拉低一点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内有改集成显卡使用的你可以看看

好的,谢谢师傅了。

网友F:
返修没?2.8V足够了,且这板采用时钟芯片输出RTC的,转换电压低是PQ23引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返修没?2.8V足够了,且这板采用时钟芯片输出RTC的,转换电压低是PQ23引起吧。

目前恢复原装能点亮,就是第一次开机会等30秒才亮屏朋友的让他先将就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返修没?2.8V足够了,且这板采用时钟芯片输出RTC的,转换电压低是PQ23引起吧。

我看图在研究一下,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