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5CPU锁频0.4GHZ 信号及维修,案例

楼主(2021-12-23):
故障 半层烧穿,不开机~
修开机后     不能用电池,(我运气好说好了不用搞充电和池了)
装机后客户用说卡机,速度慢。,打开一看   CPU频率0.4 锁频   基本上确定不冲电部分问题,又没时间搞充电芯片,放上去就烧N管。
不扯了,说正题  ,搞频率,经排查是EC和充电芯片控制PROCHOT# 信号的

都在图标注了

总结,EC控制拉低了,把EC信号割线就恢复正常频率,也就是屏蔽信号就可以.
以后遇到不用刷BIOS了,真的香。

附上图纸
图纸是代用的,以芯片图纸为准

1.5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最近手头穷,没分了

网友A:
温度控制电路信号,误报

网友:
看不懂,不明白

网友B:
ec收到哪个信号拉低了温控呢?

网友:
这种方法倒是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电路信号,误报

芯片定义说:是自适应的。根据温控,或者芯片ec芯片内部设计而定义的。。。。有的人会修改ecbios强制开启也可以 ,不是温控问题。这个ec检测到适配器。和电池电流不正常。ec把这个信号拉低了.。。方法几种,用软件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C:
这个是ec检测到适配器或电池,从而锁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ec检测到适配器或电池,从而锁频的

这个是ec检测到电池或适配器不正常。从而锁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收到哪个信号拉低了温控呢?

Ec内部定义引脚,ec检测电池或适配器不正常才会锁频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嘛

网友:
兄弟可以呀  ,这种方法确实简单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上面飞线到电感处,看不懂?

网友:
遇到过CPU供电导致锁频的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E:
我有一台惠普的,锁频在0.38,用电池和用电源都一样,就锁死了,该弄的都弄了,怀疑CPU坏了,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惠普的,锁频在0.38,用电池和用电源都一样,就锁死了,该弄的都弄了,怀疑CPU坏了,没搞定

寄过来我给你安排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寄过来我给你安排看看

客户拿走了....之前叫他留下来,他没留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拿走了....之前叫他留下来,他没留下来,

哈哈。这种好多人换u无果。基本上程序和ec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面飞线到电感处,看不懂?

公共点啊,tpc接口转9V公共点

网友F:
我在售后站看过几台是锁频的,插上电池不充电一不开机,原来跟充电IC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售后站看过几台是锁频的,插上电池不充电一不开机,原来跟充电IC有关呀

嗯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定义说:是自适应的。根据温控,或者芯片ec芯片内部设计而定义的。。。。有的人会修改ecbios强制开启 ...

反正这个解释就是温控信号,要说拉低,CPU,EC,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是联动的

网友:
新机器呀,发热大呀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 ,佩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

网友(2022-02-12):
感谢楼主分享 学到了

网友:
厉害了  直接通向目标。。

网友(2024-06-13):
我本子用电池就锁频0.5,接电源才能正常睿频, bios里Max DC 灰色不能调,无语

网友:
PROCHOT#这个信号叫什么名字

网友:
大神  以前遇到ThinkPad的锁频  最终没搞定  在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