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pro H510M-C宕53

楼主(2021-12-23):
华硕板pro H510M-C宕53,内存电压和信号3.3V,2.5V,1.2V,SMB_CLK和SMB_DATA都有3.3V, VTT_DDR,0.6V 。BREFCA 0.6V 。 D4_RESET#_R 0.1V ,换过两个南桥,一个CPU座子。故障依旧。

网友A:
不过内存嘛?测量地址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嘛?测量地址线

BIOS拆下量过阻值均正常。也刷过。也换过BIOS了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拆下量过阻值均正常。也刷过。也换过BIOS了

测量内存与CUP通信的地址线,看下是不是哪个地址线开路,造成可能不过
内存

网友:
没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如果是线不通,怎么修,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