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固态优盘制作Windows to go启动蓝屏

楼主(2021-12-23):
闪迪128G固态优盘制作成Windows to go启动时候光蓝屏,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换个UP或PE试试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
再装一次把

网友:
换个PE软件试试我上次也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用的是WIN10原装纯净系统做的,当时做了好几次都不行,最后换了一个纯净系统测试可以使用了。

网友:
u盘做的Windows to go用处大吗?

网友:
只是偶尔用来工作用的,看看图纸什么的

网友(2022-01-26):
要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