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不开机

楼主(2021-12-23):
      一款老机器,用户拿过来不开机, 上电,没电流。拆机。 裸板上电,还是一样的没待机电流,测B+ 19V正常,测图中5V电感处没有5V和PL401没3.3V,找到图纸发现待机芯片用的ME= RT8205  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断3  5 V的负载,看电流,还是没。暗暗舒了一口气,问题不大,3  5V本身的问题。先拆PC413,运气好,一下就有电流了,测3.3V有了,可是5V只有4.5V,偏低了,在别的地方搬了一个电容来,电压还是低,本着本板有的,尽量调换试,因为这个电路简单,外面没几样元件。当最后只剩PU401和2脚反馈电路没查了,手头没RT8205,先放弃,查反馈电路2个电阻,这个要吹下来拆,准一些,当拆到PR402时,发现只有25K,图纸上30K,不正常,另一个到地的电阻正常,于是换掉25K的,因为一时找不到30K,只找到个33K的,换上后电压起来了5.3V 虽然不怎么精准,但可以了,上负载,装系统,正常。

网友:
现在 电阻的问题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