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1030无供电

楼主(2021-12-23):
收到一块铭瑄的GT1030变形金刚 2GD5的。核心没供电,显存没供电,风扇也不转。主要电压都没有加入。换过显存供电RT812A 换过U7都没用。求思路。

网友:
已修复!更换电源管理,显存供电出来了,又掉。加焊MOS管后电压稳定了。第一次遇到mos虚焊的

网友A:
先出显存再出核心,再之前就是1.0V供电

网友:
可能是加热到背面的问题   正常mos管应该没虚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出显存再出核心,再之前就是1.0V供电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显存出了1.59但是还是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
核心开启有问题吧,强开一下试试

网友:
拉个电压上去

网友:
好吧,MOS还虚焊了

网友(2022-01-23):
引用 网友A:
先出显存再出核心,再之前就是1.0V供电

现在都是先显存在核心了啊。我记得是先核心的。

网友:
是不是MOS管不良哦! MOS管那么大的焊疤,怎么可能虚焊呢?

网友:
??先出显存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