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2017刷序列号失败

楼主(2021-12-23):
使用群里下载的最新的UEFI版本(1.89版之后的版本有图)的刷id软件,刷id时老是提示EEPROM fail。但是dump EEPROM是能正常读取到数据的。更新UUID也失败,读取到的老是一串0000

我这电脑是2017年上半年发布的,这刷id工具是2015年的,群里大神能否提供2017年以后的刷id工具?

网友A:
电脑是要解密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要解密码嘛?

有大神知道吗?是否需要在哪里设置或先解密?

网友:
密码和BIOS不在一起好像,刷BIOS刷不掉密码的

网友:
好像要用uefi版本的

网友:
我就是用的uefi版本。
1.89非uefi版本也试过,烧写到u盘,USB-HDD启动但是一直黑屏进不去。

网友B:
密码序列号等保存在thinkengine内,2017的thinkengine是tsop封装,可能短接法pojie密码有用

网友C:
楼主先把SN删除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把SN删除了没?

试过,因为目前状态就是无效SN,所以无法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密码序列号等保存在thinkengine内,2017的thinkengine是tsop封装,可能短接法pojie密码有用

你是说要动硬件么?一块新主板,怎么会需要这种方式更新SN啊?我还是觉得是刷id的软件不匹配导致。我用1.89版写入U盘之后,发现USB-HDD模式无法启动进入刷id界面(一直黑屏),只能用那个uefi版本才能进入刷id界面。

Secure boot一直Disable,然后启动里面是Both,Legacy First

网友:
跟大神么学习了。。。。

网友E:
先选5,重置eeprom,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选5,重置eeprom,再写

选4,写错了

网友:
都是高手,小白看都吃力

网友F:
在服务站搞个联想金钥匙 在系统上就可以刷 部分机型在DOS刷

网友:
试过,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服务站搞个联想金钥匙 在系统上就可以刷 部分机型在DOS刷

这种东西,服务站的人会提供么?他们肯定会担心用户乱刷id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要动硬件么?一块新主板,怎么会需要这种方式更新SN啊?我还是觉得是刷id的软件不匹配导致。我用1. ...

1.89只对ivy bridge及之前的机型有用,haswell换了thinkengine就没用了。
另1.89是公开能下载到的最高版本,确认有1.90的存在用于haswell机型。
如果只是pojie密码试试短接thinkengin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9只对ivy bridge及之前的机型有用,haswell换了thinkengine就没用了。
另1.89是公开能下载到的最高版本,确认有1.90的存在用于haswell机型。
如果只是pojie密码试试短接thinkengine吧

Thinkengine短接具体哪个脚位啊?还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