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 报警 灯闪 掉电,通病求助中

楼主(2021-12-23):
机械师M510A,板号6-71-WA500-D02,故障是能正常系统,进去之后报警,灯闪,然后掉电,看了一下论坛,基本还没有人解决过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先看温控再看电压反馈

网友A:
温控或是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或是显卡供电看看

这个问题好麻烦,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温控  以前弄过一个神州的  丝印是K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  以前弄过一个神州的  丝印是K72

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
显卡供电或者温控有问题

网友:
好像真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我断开了显卡供电才报警的,虽然能显示,但是会报警,这个机器有两个温控,个人猜测一个是CPU的,一个是显卡的,拆掉温控也不行,看来改显卡,还有怎么屏蔽温控

网友:
进系统看看认到显卡不   不认就修显卡     认到的话就换显卡温控IC

网友:
显卡没供电。

网友:
显卡温控 6角管 在显卡附近 也可能在显卡后面

网友:
是不是6脚的有问题

网友:
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
是不是6脚的复合mos问题

网友:
显卡 背面一个6脚小的mos管有问题蓝天机器 你断开显卡肯定会掉电的 这机器 独显不正常就是报警掉电 你这个故障就是显卡背面 的mos管有问题 很小的一个 换掉就行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