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2-23):
有人知道丝印为3A 2L的IC是什么型号的吗?是显卡上的,现在输出电压只有1.05V,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A:
Richtek的丝印规则,找淘宝随便一家代理Richtek的查询丝印3A就可以了。基本就是秒出结果

很明显就是DC-DC芯片,至于输出多少看电路需求,直接说多少V没有人判断是不是正确的电压

网友B:
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C:
输出1,05V这个电压正常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正常的

正常就完犊子了,GP∪完了:kuqi:,不出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1,05V这个电压正常的可能性很大的

此电压正常就没得玩了,无核芯和显存供电,无EN和VID信号输出:kuqi:

网友E:
RT8071AZQW 印丝 3A=1B 3A=FK 3A= QF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htek的丝印规则,找淘宝随便一家代理Richtek的查询丝印3A就可以了。基本就是秒出结果

很明显就是DC-D ...

谢谢!只有这样了: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8071AZQW 印丝 3A=1B 3A=FK 3A= QFN10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电压正常就没得玩了,无核芯和显存供电,无EN和VID信号输出:kuqi:

显卡上还有一个1.8v供电,也是在核心供电之前出来,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还有一个1.8v供电,也是在核心供电之前出来,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

此板好像没有1.8V供电

网友:
不行先查芯片手册,根据外围可能要计算一下

网友F:
显卡什么型号?有一些型号显卡只有1伏没有1.8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什么型号?有一些型号显卡只有1伏没有1.8伏供电。

技嘉GT740    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