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试着无BGA拆显卡核心

楼主(2021-12-23):
热风枪,加热板,焊油
因为我的热风枪比较垃圾只有300℃和600℃俩档位,所以我就开300℃用正好,加热板也没法调温,插上就直接加热到240左右,然后下面加热板上面热风枪2分钟左右推动核心轻轻掀起来,完美摘下,核心底座均无掉点。
当然这么操作有风险,有条件的还是上BGA吧。

网友A:
这个加热板焊接led很好用。

网友:
先找快废板练练!

网友:
手艺真心不错

网友:
用的还是这种风枪,佩服

网友:
这个设备还是很牛吗

网友:
我发现一种更好用的炉子, 电陶炉,然后万用表插上热电偶用高温胶纸固定在炉面上。然后手工控制温度。
因为这炉子调功率非常方便,再加上升温降温慢,手工控制无压力。
另外炉面是个平整的玻璃平板,绝缘,也不易被烫。

网友:
有点费胶带

网友:
拆容易,植球焊回去难,

网友:
拆核心都不用风枪,直接恒温加热台300度,很容易,装回去就难了,而且核心报废概率很大

网友B:
我也没有BGA。请问枪要调多少度。下面的热板是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BGA。请问枪要调多少度。下面的热板是多少度

上300,下240

网友:
你这真费隔热黄胶带

网友:
装回去呢?光拆不行啊

网友:
感谢大神,我找个料板练练

网友:
找坏的试试去,嘿嘿。

网友:
手动bga,真心牛b

网友:
现在都很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热板焊接led很好用。

好用是好用,不过都直接换灯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用是好用,不过都直接换灯条了

是的,单个灯珠换了其他的还是一样老化了,容易过段时间一起损坏。干脆直接全部换掉更保险。

网友:
买只温控,再弄只上架托盘,就是台土制BGA。我也买了台半成品然后改上风区。自制风头,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单个灯珠换了其他的还是一样老化了,容易过段时间一起损坏。干脆直接全部换掉更保险。

都烦返修,容易和客户扯不清。

网友:
涨姿势了,,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烦返修,容易和客户扯不清。

嗯,没辙,又不想花钱还想修彻底,哪有那么好事儿。

网友:
GPU是拆下来了,  但也废了 ,这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
这种稳定性基本没有

网友(2022-02-07):
都2021年了,还没有搞台BGA?二手BGA几百块就能淘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