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惠普 400 G5 MT 主板 版号 L02439-021 BIOS哪位大哥有

楼主(2021-12-24):
求助BIOS   急急急急!!!!!!!!!

网友A:
试试这个已经修改好了的

HP ProDesk 400 G5 MT-LOCKMPM.7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已经修改好了的

谢谢了大哥我等会。先试试

网友(2023-05-12):
2楼的BIOS是好的

网友:
今天一台hp 400 g5不开机插电指示灯都不亮,测量电源没有电压,怀疑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开机指示灯闪一下,还是不亮,hp越来越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