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8460黑屏曲折维修

楼主(2021-12-24):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寄来一台银白色HP 8460P,说是用得好好的屏幕不显。
打开一看,的确不显,但大小灯能亮。心想,应该在屏幕方面的问题。换了一个黑色惠普电脑。发现屏幕可以显示,按理说主板应该没问题。加上网上说,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于是买了一根。可买来后试机,发现仍然不亮。这下我开始动主板了,发现LEDVDD这个电压没有。再查资料,有说是显卡问题。也有人试过,短接两个点,可以亮一下。对此,我也也想尝试一下。于是在屏显电路上准备强行拉一个3V,来看看原机屏幕亮不亮。没想到这一短接,太悲催了。
一开始,主板出现短路。大概0.09。发现待机芯片旁边的5V电感短路,只有16欧姆,正常应该有100欧姆以上。取下这个电感,用过烧机,去掉连接点,可怎么查都没能找到源头。中间拆除了不少与之关联的块子。最后准备换板了。问了商家,只要南桥没动,就可以换。于是,将那些拆除的元件草草的焊回去,奇了怪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现那个5V电感不再那么低了,阻值回复正常了。这下,继续干。此时发现EC已经挂了,正好手头有一个EC芯片。换上去后,除了CPU电压,其余都已经出来。
接下来,准备查cpu供电芯片?。心想,是不是这个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不出CPU电压呢?上网查,有人说,将此芯片?脚接地,可以强行出1V,这样就可以大致判断供电芯片好坏。试了,将背部0欧去掉,直接接地。果然有1V,这就说明CPU供电芯片大概率是好的。接下来,该查什么呢?继续看资料,有人说cpu自身出现问题,也会导致CPU供电不出。我想,在维修主板期间,CPU都取下来了。应该不会坏吧。而且阻值有35欧姆左右。这个数值,理论上应该算正常吧。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试一个别的能正常点亮的CPU。没想到,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另一个CPU可以点亮。这就说明原CPU挂了。为什么这么高的阻值也会挂了。CPU 是I5 2520M的。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
主板先放在一边,接下来,又回到了初始的故障。那就是屏不亮。为什么,换了一个黑色惠普,能点亮。到它自身屏上就不亮。知觉告诉我屏线有问题。于是,将黑色HP屏线拆下,和银白色HP屏线一根根对比,看到底有什么不同。果然,有一根线的确没有到达另一端,指的是主线。这下有点眉目了。在这里说明一下,黑色惠普接屏端是一个整体,而银白色惠普接屏端有主次两根线,主线起作用,次线是悬空的。于是,将银白色次线中的一根破皮,直接连到屏主板上。
整好后,拿了一个试机屏,终于可以点亮了。心里有点窃喜,以为原屏也行。没想到,原屏还是黑屏。这下该怎么查呢?难道要换屏。心里此时也是忐忑的。CPU也挂了,再要换屏,那代价是不是大了些。能修好,尽量修。不能亮,应该还是高压部分出现问题。查升压电路。经检测,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了。将其去掉。还是不亮。这下,带电进行测量电路中的电压。怎么,19V居然还没过来?心想是不是保险烧了。也不知道哪个是保险,在电脑主板上,一般保险旁边标有F,但这里没看到。但座子旁写了多少安,估计是它了。一端有19V,而另一端没有。为了进一步确认。上某宝网查了一下,这个是保险块子。我在想,可不可以用O欧姆电阻取而代之,上网查了一下,可以。用功率大点的O欧姆电阻,毕竟经过它上边的电流也不小。好,19V到达了屏主板上了。但屏仍不亮。难道需要把之前那根线也接上,才行。果不其然,之前查到的那根线也要接上,屏幕才能完美点亮。这下,心里悬着的一个石头,终于落地。
这次维修给我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通过代换,如果排除某个方面的故障,那就不能再在那个被排除的地方瞎折腾。这样只会使问题扩大化。像自己这次,就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人力财力。在此给大家一个告诫吧。愿你少走弯路。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让机器复活。
写帖不易,欢迎支持加分,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写的有点复杂了,简化一下,去掉一些没有的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的有点复杂了,简化一下,去掉一些没有的废话

谢谢提示,下次我会注意的。

网友:
常见故障,LED背光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