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570 换显存用了几天又挂了,两块卡都这样。

楼主(2021-12-24):
最近修了两块XFX RX570卡, 用软件测试,一块是坏了A通道两片显存,一块是坏了D通道两片显存,T宝分别在两家买的四片翻新显存,换上去就正常了, 结果一块用了三天就坏了,另一块用了一周也坏了,而且坏的都是新换上显存(测试显示两片新换的都坏了)。
于是有了两个头疼的问题,1,为啥显存用几天就坏呢,是焊接问题吗,有铅锡或助焊油没清洗?

2,为啥显存一坏就同一通道的两片一直坏呢?     之后特意费了点时间把原来换下来的四片显存每片单独重新装回测试,确实都坏了。

网友:
要是矿卡的话,你换一百次都是这样坏,因为挖矿对显存的压力太大了,发热量惊人。

网友A:
确实是矿卡,但一样的显存,总坏我新换的,从概率上讲不通啊。

网友B:
镁光和海尼士的 有点老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矿卡,但一样的显存,总坏我新换的,从概率上讲不通啊。

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供电可能还是有问题,没完全修好,或者其它地方还是存在问题,二是你换上去的显存也许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镁光和海尼士的 有点老火

海力士的显存,确实有点老火,一片¥50多块啊,  用CAD画了显存散热铜板,发出去打样了,原来的显存和买的显存都有点烧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供电可能还是有问题,没完全修好,或者其它地方还是存在问题,二是你换上去的显存也 ...

显存质量确实不太好,,买的都是拆机的,底部轻微发黄了。 供电质量我还没测试,下午用示波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