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s2g不触发

楼主(2021-12-24):
雷神911-s2g  板号DANL9MB18F0 REV:F简单明了的说了,应该是通病,此机器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有微微变动,就开关灯亮,不开机待机3.3只有1.6v  5v没有,按开机键3.3和5v正常,3v和5v转换电压没有,经过测量发现AC_PRESENT触发开关时电压只有0.3明显不对,此信号ec到南桥 中间还有个三极管Q3003,把此管拆除旧好了 ,附上图纸 点位  bios某宝买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
图纸忘记传了

网友(点评):
论坛有的资料可以不用上传

网友:
你查过这个芯片是你干嘛的不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子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故障一模一样的拆了没好

网友:
拆了会有影响吗? 直接换个好

网友A:
楼主说出管子了吧?这个管子是Q3004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一台不上电,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出管子了吧?这个管子是Q3004

应该拆的是Q3004

网友:
拆了再装一个回去呗,这种管子随便料板上都有

网友:
这个管子稳压的吗

网友:
点位打不开

网友(2022-02-10):
这个管子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2022-08-15):
拆的是Q3004?

网友:
优秀了老哥。。。。

网友(2022-10-06):
正遇到一台,明天试试

网友(2024-07-03):
确定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