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个过压保护芯片

楼主(2021-12-24):
这两天修了一个UBNT 5口poe的交换机,应该是24V供电,客户插错了电源,接了48V,烧了。拆开看了一下,如图中这个地方的芯片烧了:

拿掉这个芯片后,恢复正常,

看来这个芯片应该是过压保护芯片之类的,但搜了好几个地方好像都没有这个芯片卖,有谁知道哪里有卖或者可以用的替代品吗?

网友A:
这是个TVS贴片瞬态抑制二极管,某宝搜索SMCJ24A

网友:
这个不装也可以,别再接错电源就行

网友:
可以找个大体积的24V稳压管换上,笔记本的板子上有,不过可能是20V的

网友:
好像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交换机电路图在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TVS贴片瞬态抑制二极管,某宝搜索SMCJ24A

多谢大神,果然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电路图在哪找的

没有电路图,坏的地方很明显。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D一般都表示二极管

网友:
不一定用贴片二级管,显示器电源料板上一大把,只要耐压值达到就可以,你不安装这个管下次有问题那就更严重了

网友:
这个是个保护二级管,没有的话可以不装,也没有问题的,就是下次插错48v就没有保护而已,那烧的东西就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