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CE-470G 不触发 板号 EA40-CT MB 12280-3

楼主(2021-12-24):
用电池无触发,插入可调电源有充电电流1.1A,指示灯亮黄灯。但是仍旧不触发。拆卸电池后按开关仍旧不触发,但电流可以从2MA上升到28MA,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机壳测试主板发现按开关后+3V_ALW和+5V_ALW可以出来2秒钟后掉了。此时表明系统供电故障,继续查关键信号。发现PM_SLP_S3#信号低电位,证明PCH没发出信号。查PCH基本条件发现没有PM_RSMRST#。
继续查此信号来源除了来自EC外还受到此电路的控制。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当3D3V_AUX_S5产生后会给2脚和5脚一个偏置电压,理论上2个MOS都拉低。但由于3V_5V_POK没有产生所以5脚被拉低,所以下管悬空而上管拉低。所以PM_RSMRST#被拉低。当我用示波器测量2脚触发后的电压发现有3.3V,但6脚并没有被拉低还是高电位。说明下管内部开路了。原因找到更换解决。

网友:
楼主理论水平深厚,维修介绍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图没有看懂,能否再解释下。

网友:
简单明了 点赞  学习了

网友(2022-01-31):
赞个 赞个赞个 赞个赞个 赞个

网友:
哪里简单明了了有点乱5脚拉低一会说正常一会说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