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奇怪的问提

楼主(2021-12-24):
昨天下午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台联想笔记本,他的描述也很简单,就是不开机,当时手里有活就放一边,处理完手中的事插电看电流,插电就有一百多毫安,取掉电池再次插电还是一百多毫安,主板短路无疑,拆开机器,主板进水,板号11252-1

测量主板上所有电感都没有短路,遂给同行报了个价,几分钟后同意维修,在料板箱里找了一块一样的料板,进水的地方主要是1.5V内存供电的部分,也懒得查什么条件了,直接内存供电一套搬

搬完之后处理EC南桥进水部分,再次插电,还是一百多毫安,手摸待机芯片51125发烫,害,第一反应就是EC挂了,测量3V    5V线性电阻都没有短路,换了一个51125再次插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有时候到0.4安,有时候到0.2安,电流0.4安时南桥巨烫,又因南桥周边进水,遂换了南桥,哦豁!电流还是一样

稍微冷静了会,决定从时序下手,在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时序挡在了1D05V_VTT         RUNPWROK信号没有

RUNPWROK信号要发出来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两个,1:内存供电1D5V_PWR正常产生输出PGOOD,2:1D8V_PWR正常产生输出PGOOD

而这正是进水最严重的地方,可是在实际测量中开机的瞬间1.8V和1.5V都正常

RUNPWROK信号同样会被拉低,这就把我搞懵逼了!

难道是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再次换了一个供电芯片故障一样,查供电芯片的频率设定,反馈都没有异常(其实我对这个芯片的反馈也是有点不能理解,之所以说反馈没有异常是因为修好后测量也是一样的,那一点不能理解呢!就是这个反馈是1.5V的输出接了一个30K和一个28K的电阻进行分压所得,按理来说分压下来大概在0.75V左右,可是这里却是为0V).

之后我把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MOS管拆掉之后再次上电(这里要注意:拆掉PWM芯片后一定要拆MOS管,不拆MOS管19V就会击穿烧坏其他元件,这是血的教训)上电掉电是肯定的了,测量RUNPWROK已经出来,1D05V_VTT正常产生

把芯片和MOS换补上以后割断10脚的PGOOD,再次上电,电流跑到0.9不在掉电,测量所以电压都正常,内存条一换,维修到此结束。

让我想不通的是电压既然已经正常产生输出了为什么PGOOD信号会被拉低,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那以前的桥到底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以前的桥到底坏了没

没有。。。。。。。。。。。

网友:
这板子现在也不贵吧。

网友:
折CPU做什么?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芯片这一块

网友:
我拆CPU了??????????????

网友:
学习了  进水的机器就得慢慢查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B:
这桥在板子中间,加热不会鼓吗?

网友C:
楼主,内存供电芯片的10脚为何隔断呢?

网友D:
那就是被其他相连的原件拉低了

网友:
进水严重啊 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桥在板子中间,加热不会鼓吗?

这种老板子以前吃过一次亏,取南桥的时候用BGA   190度先烤10分钟在取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被其他相连的原件拉低了

你这就没有仔细看了,就是内存供电芯片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内存供电芯片的10脚为何隔断呢?

10脚是供电芯片的PGOOD信号,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拉低的,而芯片的电压输出也是正常的,所以割断不要这个PGOOD,如果芯片输出不正常就不能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被其他相连的原件拉低了

那你不换他还割线,这样以后就检测不到内存供电异常不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换他还割线,这样以后就检测不到内存供电异常不异常了

怎么感觉遇到杠精了,不仔细看贴就知道赚分,内存供电我连电容都没有放过全换了,你说我不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