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成就5481 USB烧坏,求5P芯片型号

楼主(2021-12-24):
USB估计被高压打过,系统提示不正常电涌告警,所有USB(主板2个U口、小板1个U口)不可用,测了下主板红圈芯片(应该是USB电源管理IC,负责)1-2短路,拆除这颗芯片后win不再告警,小板U口可用,主板2个U口无电源输出,请问红圈这颗芯片哪位知道具体型号(替换也可)吗?

网友A:
直拉过去。还换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拉过去。还换啥芯片。

裸奔危险,找到了图纸,买来换上试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163-1-1.html

网友:
买了2个样品(SY6288DAAC),所有USB口终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