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进水+不过保护隔离艰难维修

楼主(2021-12-24):
接个拯救者,说是进水了,键盘不用拿来检查,进水不严重,简单清洗,把腐蚀掉的零件换掉
然后定了键盘,换好开机正常,就给客户了,本以为就一个简单的进水键盘损坏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给我讲不开机了
没办法,重新拿回来看吧
拿回来拆机,裸板测试一切正常,还以为是静电保护了,拆机的时候拔掉了COMS电池的原因,好吧,装起来
结果装起来发现,嗯? 插电电流表0000  明显不过保护隔离   多次测试后发现,单独用适配器正常,单独用电池也正常(电池电量很少,用了几次就没电了,所以后面没有办法测单独用电池的时候 充电芯片的状态了) 适配器+电池同时插上就 0000 表现为不过保护隔离,换原装充电器还是一样
管他呢,三板斧先把电池隔离管换了再说
换了情况依旧
仔细检查之前进水点,发现EC有好几个脚都有腐蚀,三板斧第二板  干了EC再说

干了EC 嗯? 还是一样的 单独用适配器一切正常,单独用电池也OK,但是电池+充电器表现为不过保护隔离
老老实实查充电芯片吧   充电芯片是BQ24780S  挺心烦的一个芯片  毛病多
论坛上找到了图纸,我就不发了

测了一圈下来,也没发现哪里有异常的情况,想想是不是电池引起的,于是又去定了个电池
新电池到了,换上去,通电还是一样的000?

这特么就见鬼了啊,仔细想想了下,保护隔离管子多次检查了,没问题,电池隔离管换过了,电池充电上下管检查了阻值正常,EC也换了新的,充电芯片条件也正常,但是没有换过充电芯片,想想这个芯片也爱坏,准备干他,但是想想我的哪个破风枪,干芯片太难受了,还是再查一下吧
于是对照图纸挨着挨着一个脚一个脚检查,包括每个脚的外围原件

当查到BTST的时候,嗯?  发现不正常了

当查到PR211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图纸上显示是2.2欧,实测有380多欧了
明显有问题,不管他先换了再说
换了插上电池  通电  嗯?待机出来了    过了几秒钟  充电电流也出来了
于是插上硬盘  简单装机,通电开机,电流刷刷刷起来了
进系统发现电池也能充电了

前前后后修了一个多星期了,终于好了,本来都准备放弃了,今天不死心又重新来修了一遍
只是有点搞不懂,为啥这个BTST电阻坏了,会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等大神解答

网友:
终于还是修好了。佩服楼主。

网友A:
BTST不仅是通过REGN连接内部二极管后给上管G极供电,而且BTST连接到相位是相位交流反馈(电感前),PC216电容作用是通交流隔直流,电感后端还有直流反馈。
由于电阻变大芯片条件工作条件不足就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TST不仅是通过REGN连接内部二极管后给上管G极供电,而且BTST连接到相位是相位交流反馈(电感前),PC216电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相互学习,其实我也一知半解。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耐性

网友C:
这应该是个RC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个RC延时电路

不是的,这个是自举升压

网友:
这个BOOT升压不是必备条件嘛咋还查那么久,要量的话来都能量到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D:
感觉不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呀

网友:
学习了,我碰到一台NM-C371也是进水,故障和你一样,
今天客户拿机器过来修,我验证一下,

网友:
24780特别爱烧边上的电阻 但是一般都是电容变质引起的  很多换个电阻就烧了 因为保护了 电容也有短路

网友:
现在的电阻问题越来越多  没有图纸的话 还真不好修

网友E:
思路可以啊,虽然换了很多东西,但也正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呀

我也感觉不是这个 按道理讲  这个出问题  也就电池充不了电吧    但是事实就是这里  换了这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可以啊,虽然换了很多东西,但也正常操作

没办法  理论不扎实  所以能换东西 先换了再说

网友F:
这个芯片用的多,什么故障都有。上次有一个也是阻坏了,一上电就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用的多,什么故障都有。上次有一个也是阻坏了,一上电就000

这个芯片但是换过好多个了,第一次遇到电阻坏的

网友:
BST他是调节场馆输出电压的,脉冲驱动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遇上开机不冲电的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