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不跑码维修,BA41-02342A

楼主(2021-12-24):
电流0.32示波器测BIOS 有读一点点而已,内存202 200脚无波,判断不跑码,
前追 平台复位电压0.8V,烧鸡1V电流很低,调1.8V 电流0.09 神器热成像看出端倪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A:
求楼主用的热成像是什么品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用的热成像是什么品牌,谢谢!

h10。

网友:
谢谢告知,海康威视的H10对吗?

网友:
平台复位对地阻值多少呢?

网友:
平台复位短路了吗?

网友:
信号短路烧机不咋好烧

网友:
非常好 ,我们谢谢你

网友:
这个机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