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核心锐龙9 5950X硬塞入笔记本:顶配近10万元

楼主(2021-12-24):
Eurocom,一家疯狂的笔记本厂商,经常会把台式机平台塞入笔记本,打造各种超级笔记本、移动工作站。
现在,Eurocom又带来了“Nightsky ARX315”,号称“KING OF THE HILL”,因为它把AMD主流桌面平台的最高端型号,16核心32线程的锐龙5950X,给塞了进去。
主板第一次在笔记本上使用了AMD B550,保留独立的AM4插槽,可自行更换处理器,官方也提供锐龙7 5600X、锐龙7 5800X、锐龙9 5900X的选项。

内部使用了单风扇、六热管、大面积铜底的豪华散热配置,散热硅脂默认是IC Diamond,可选暴力熊液态金属。
官方宣称,默认配置下核心温度最高76℃左右。

显卡则是默认RTX 3070,也可选RTX 3060,最高功耗释放116W。
15.6寸屏幕,144Hz高刷,可装两条DDR4-3200 SO-DIMM内存、一块SATA硬盘、两块M.2 2280硬盘,还有千兆网卡、Wi-Fi 6网卡、六芯62Whr电池,接口一个USB 2.0、两个USB 3.1、一个DP 1.4、一个miniDP 1.4、一个HDMI 2.0、一个RJ-45、一个3.5mm耳麦、一个3.5mm麦克输入。
整机重量2.6kg,厚度32.5mm。
如果选择锐龙9 5950X,其他都是默认配置,包括RTX 3070显卡、两条8GB内存、希捷1TB混合硬盘、230W适配器,总价为2683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
如果硬件部分全选顶配,包括暴力熊液态金属硅脂、两条32GB内存、美光5100 8TB SATA SSD、两块Sabrent Rocket Q 8GB M.2 SSD、第二节电池、780W适配器,价格将高达14808美元,约合人民币9.44万元。

提示:注意羸弱的CPU供电。。。。

网友:
芜湖,这种供电芯片,炸了不少了

网友:
这种设计的供电上高配想烧cpu烧显卡的节奏吧这么小的空间想做大功率输出除非做数字供电类似于已经死亡的升技x48主板 的处理器供电那种是可以很少元件就能达到大功率输出的笔记本想搞这么大功率按我看你显卡100多瓦处理器来个顶配一跑极限供电不死都残废咯。

网友:
这个,散热好吗?看着都怕!

网友:
5950塞笔记本,这满载秒破100度吧。再加个3070,这就是一个取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