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得实AR520N如何调打印速度和压力?

楼主(2021-12-24):
得实AR520N如何调节打印速度?还有这个机子没压力调节杆,什么调节压力?

网友:
齿轮应该可以调的

网友:
压力可以调,而速度一般是机器根据不同的打印方式而选择的

网友:
调速度,好调

网友A:
把机器拆开,在机器的导轨两侧各有一个白色塑料卡,是调节打印头距离的。

网友:
百度下吧,爱普生590K就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机器拆开,在机器的导轨两侧各有一个白色塑料卡,是调节打印头距离的。

是不是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打印机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螺丝固定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