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F541P无法识别适配器

楼主(2021-12-24):
板号la-f541p 无法识别适配器不充电 要装上电池才不会开机断电 。 原装适配器换过,新电池换过两个。ec也换过了 ,pq100拆掉(直连过)pd100换过。 PS_ID有3.3v,AC_PRESENT有3.3v  ACAV_IN也有3.3v  还要查哪里呢

网友:
隔离管出问题了 要充电芯片驱动三极管导通吗

网友A:
遇到过,换充电管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换充电管理好了

充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我论坛搜索了下,看到了大神的解释如下:

帖子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052-1-1.html
--------------
首先测量下适配器中间针电压是否19V,如果有电压,适配器基本可以排除,如果不能确保,一定要找个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其次,这个适配器识别电路也没几个零件,顺道测下PS_ID与EC是否短线,图看如下:

EC部分图:检查PS_ON和P_SYS

还有常规笔记本ACIN啥的都检查下,外围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