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1950W显示器出彩条

楼主(2021-12-24):
开机出红绿蓝白彩条,然后白屏,黑屏循环转换,接信号也是一样,这是屏自检吗?想找个数据全网也没找到,朋友们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屏型号和主板型号

网友:
工厂老化模式

网友:
按菜单有无作用?

网友:
它是检不到信号吧

网友:
这是工厂老化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屏型号和主板型号

刷数据也不行

网友:
有啥办法退出?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主板3.3v短路了,估计主控坏了

网友:
把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