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工作站7520 USB小板安上不开机

楼主(2021-12-24):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安上USB小板不加电 去掉正常使用 换一个USB小板也是同样故障 主板BIOS也刷过了 难道干南桥?
不开机

网友:
版号la-e311p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插上刚好就出问题了

网友:
量一下USB的基本条件啊 看看哪个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先了解清楚USB板上的所有功能,比如USB,耳机口,读卡器。然后先测不接USB板主板给USB供电的阻值,再装上板对比。应该很容易发现问题。如果只是PCH的USB信号短路应该时还能够开机的,只是USB不能用。大多数还是供电或者短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查。

网友:
接口或者小板有短路

网友:
检查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