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2506A0 电源带负载能力弱,可能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1-12-24):
如题

空载正常,接负载输出降压厉害,接21W降0.2V,输出10A左右降至10V多,
用来给光猫和路由器供电,还有几个网心盒子
降至10V  易驱线掉盘

高压电容正常,低压电容也正常,均已经更换了

网友:
反馈电阻有问题

网友:
第一检查pfc电路然后可以尝试更换电源控制芯片周边的431稳压三极管看看吧还是有问题的话估计问题出在贴片元件上比较难找咯

网友A:
取样部分的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部分的电路,查查

好的,看下反馈电阻

网友:
主电源芯片供电问题

网友:
接5V上试了下,同样加负载掉电压。
12V上加负载,5v反而略有升高

网友:
谁有这款电源电路图,研究一下,能不能去掉所有保护电路。只保留12V和5V输出,当普通开关电源使用

网友:
查主电源芯片供电。。。。。

网友B:
驱动管基极的两只电容

网友:
和三极管。。。。。。。。

网友:
可能电容古堡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主芯片不行。

网友:
偷工减料虚标很正常

网友:
接21W降0.2V,输出10A左右降至10V多

测板子上的有问题, 如果有接插件和连接线测负载处?或许电源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管基极的两只电容

我也猜测是电容有问题,原来输出12V处电容鼓包,输出可以调到13V多,带负载降压没有这么厉害

网友:
已经有人给答案了,多是反馈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