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笔记本电源爆炸,修理后电压轻微跳动,还能用吗?

楼主(2021-12-24):
各位维修大神,我是维修初学者,全靠自学摸索,请听我娓娓道来,感谢各位聆听。
事发经过:笔记本是14年的外星人,最后能换u和显卡那款,m17x r6。之前一直正常使用,12月17日,我要外出做核酸,给手机充电,插上充电器显示一下就立马不充了,两个手机都试了一下,问题一样。于是我就拔下了两个手机充电器。
因着急出门,我没有意识到电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的问题。因为电脑还在正常亮着,所以也没有看出异样。电源线也在插座上没拔,就匆匆去了医院。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家。电脑已经进入休眠黑屏了。因为我出门时放着视频,理论上会一直亮屏。我才意识到电脑好像是电池模式了。敲击键盘点亮,屏幕提示剩下2%的电量,马上关机。我再一看充电器,上面的黄色指示灯已经灭了。
解决过程:因为充电器外观没有异样,也没有明显气味(可能已经散完了),第一时间也没想到充电器爆炸。我直接冲着插排去了……拆开检查线路,确定没有问题再插上,插排仍然没电。随后我找了一个墙灯,插到墙上的插座,也点不亮。到这时我才确定是插座坏了。
按照惯例,先拉下家里的总闸(老房子,单p空气开关),再拆插座。当把插座拆开时,一共三根线,上面是地线,下面两根是火线和零线(因为改水电后,师傅都用的黄线,我当时没测量,也没分清)其中的一根直接脱落,插座内的固定螺丝松了。我们家97年装修完毕,25年间基本没动过墙上的插座。

问题一:
我打算把三个插座松开重新固定,但不小心把脱落那根电线和地线碰到一起了。嘭!得一声,火花四射,一个小火球。我已经把总开关关了,为什么还会有火球?
问题二:为什么火线或零线脱落一根,就会把笔记本电源烧掉?

把插座、插排整修完毕,我插上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仍然不亮,此时确定已烧毁零件。我好不容易用锤子、螺丝刀把电源撬开,发现爆炸现场如图一,同时伴有烧焦味。用烙铁拆下爆炸的两个零件,经过百度:一个是6.3a 250v的保险丝,一个是10471v的压敏电阻。因为不懂,其他元件肉眼看不出异样。于是决定网上采购这两个零件自己维修。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没有常识,拆卸电源的时候,不小心被一个大电容电着了,右手小拇指麻了好一会儿。后来用万用表一量,电压395v。于是后来用150w的飞利浦灯泡进行放电。

经过三四天的等待,快递到了,配件很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堆。于是自己用三脚猫功夫把保险丝和压敏电阻换上去了。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起。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有输出,不过一直在19.30v到19.49v之间轻微跳动,数值会一直变化。
因为我怕自己的修理技术不行,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花了百元重新买了一个电源,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稳定在19.32、19.33左右。
我又测量了家里另外一台联想笔记本电源的输出电压,也很稳定,上下波动0.01左右,不会乱跳。

问题三:
因为电压轻微跳动,目前我没把旧电源插在电脑上使用,参数在图三。想问问大神们,它电压如此跳动是什么原因?难道里面还有烧毁的零件?会不会我买的零件质量问题?如果插在电脑上,会不会影响使用?会不会烧电脑主板?

仔细思考后,我发现了个新问题:原厂爆炸那个压敏电阻型号是10471v,我买的是10471,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关键淘宝也买不到10471v啊

感谢大家听我啰嗦这么多,主要问题就是以上三处,小白真心求知,感谢大家!

网友:
整流桥大概率有问题

网友A:
整流桥有问题,还有场管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有问题,还有场管漏电

完了大师,我哭了……我根本不知道是啥了

网友B:
电压轻微跳动,指定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轻微跳动,指定是不行了

我再修修哪里呢

网友C:
纯属于折腾的那种类型的,不知道累不累。坏了就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于折腾的那种类型的,不知道累不累。坏了就换呗!

倒不是很累,就是修不好,没有成就感

网友D:
要想学就系统学学,这样折腾可不行,要知道这是电,弄不好是会要人命的,幸亏交流电没打到你,只是被大电容警告了下,算是教训。

网友E:
上下0.5v波动应该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有问题,还有场管漏电

如果场管有问题就炸机了

网友F:
你换的两个元件都与电压不稳无关,一个是保险,一个是压敏,都是保护用的而已。
至于你说的关了总闸还有电,我估计你的是单P的开关,加上接错线,只关掉了零线而已。另外395V绝对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万用表问题了,最好直接测220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学就系统学学,这样折腾可不行,要知道这是电,弄不好是会要人命的,幸亏交流电没打到你,只是被大电容警告了下,算是教训。

吓尿了,已经在图书馆看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下0.5v波动应该正常范围之内

其他的电源都很稳定,就我修理这个一直轻微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的两个元件都与电压不稳无关,一个是保险,一个是压敏,都是保护用的而已。
至于你说的关了总闸还有电,我估计你的是单P的开关,加上接错线,只关掉了零线而已。另外395V绝对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万用表问题了,最好直接测220V是否正常

好的,既然跟输出电压没关系,一直轻微跳动那就很奇怪了。
家里是老房子,是单p,线肯定有问题,20多年也没遇到这种情况。
395v是最大那个电容的电压,我测了好几遍呢

网友(点评):
电容电压最多310V左右

网友G:
适配器应该被你修好了。数字表测空载19.5V,0点几V波动是正常范围。可以插上机器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适配器应该被你修好了。数字表测空载19.5V,0点几V波动是正常范围。可以插上机器试一下。

数值一直活跃波动,一会19.3,一会19.4。不像其他的一直稳定在上下0.0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数值一直活跃波动,一会19.3,一会19.4。不像其他的一直稳定在上下0.01

原装的适配器插上负载电压就稳定了。0.0几伏误差可以不计。完全可以上机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装的适配器插上负载电压就稳定了。0.0几伏误差可以不计。完全可以上机器使用。

我又在咸鱼买了一个同款,电压就稳定在19.32 19.33

不会一直跳。所以我蒙圈了

网友I:
有的电源空载就会跳,上负载就好。再说0.1伏跳有多大影响。电脑又不是和某些仪器对电源要求特别高。

网友J:
交流拉闸后还能碰线冒火那坑定闸的零线火线任然有电 交流电没的电工知识不要弄很危险
充电器不稳定 先去学学电子电子基础 再学反馈电路 应该就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的电源空载就会跳,上负载就好。再说0.1伏跳有多大影响。电脑又不是和某些仪器对电源要求特别高。

哦哦,等我大胆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交流拉闸后还能碰线冒火那坑定闸的零线火线任然有电 交流电没的电工知识不要弄很危险
充电器不稳定 先去学学电子电子基础 再学反馈电路 应该就能搞了

半路出家太难了

网友K:
压敏电阻是防雷用的,现在好多年没见过坏过了。但是质量不好的是很恐怖的,装上就烧保险,这个其实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压敏电阻是防雷用的,现在好多年没见过坏过了。但是质量不好的是很恐怖的,装上就烧保险,这个其实可以不装

我买了10个压敏和20个保险

请问没有雷,只是插座电线脱落,为啥就把我的充电器炸了呢

网友L:
一顿操作猛如虎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顿操作猛如虎系列。

我就是个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有问题,还有场管漏电

整流桥换新了,问题依旧

网友A:
检查反馈电路,或振荡器的维持电压或主供电有无异常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反馈电路,或振荡器的维持电压或主供电有无异常

就这样吧

留着纪念吧

网友M:
好好学习一下,这个还是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好学习一下,这个还是有危险的。

新的一年,好好学习

网友N:
很简单,问题1你另外那根火线没经过你的总闸,肯定还有另外一相通过别的地方进来。问题2,三相4线如果断了零线马上就是变成线电压,你两个插座就是380V的工业电压,不烧才怪。所以你家配电系统肯定有问题。零线不能接保险。只能相线接上保险。不能用单P空气开关,要4P的。短路4个一起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简单,问题1你另外那根火线没经过你的总闸,肯定还有另外一相通过别的地方进来。问题2,三相4线如果断了零线马上就是变成线电压,你两个插座就是380V的工业电压,不烧才怪。所以你家配电系统肯定有问题。零线不能接保险。只能相线接上保险。不能用单P空气开关,要4P的。短路4个一起断开。

好的大神,我再恶补一下电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