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1-12-24):
2021年12月24号
aoc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好一个移花接木/牛气冲天
接到一aoc显示器,据说是断电后再通电开机就没反应了。我估计是电源板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
先拆机,这个卡扣有点紧,要小心,不然玻璃面板拆碎了就完了。
拆机取下电源板和驱动板,用我的近视眼(hyjj)仔细/睁眼仔细观察发现没有外观异常。,测量阻值发现驱动板5v输出偏低。加电烧机电流很小木有发现有发热点。
上论坛发现这个机子有通病,就是5v降压芯片容易坏。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上面的丝印也不一定能查出来具体芯片型号。
这下陷入了僵局,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好玩买过一个dcdc模块。这下可以派上用场了,干脆改电路吧。
把直流模块电压调好,然后准备接线。
按电路接好三根线,用导热硅胶固定和加强散热,然后点胶固定,装机测试电源指示灯已亮,屏幕已正常显示。
装机结束,打完收工!

网友:
这应该是某宝卖的什么360降压模块吧,1块钱,挺好用的,这种维修思维挺灵活的,赞一个!

网友:
这小板很经济、实用

网友:
还是改着简单

网友:
这个J6B的稳压IC坏的太多了,这样改完只要稳定就行。

网友(2022-05-01):
显示器现在没啥好修的了,两块板代换,换换灯管,其他的还有啥里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