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的算率问题

楼主(2021-12-24):
发现到目前为止,显卡的算率低,功耗上不去,问题10有8.9修不了,所有供电正常,就是功耗上不去,试过更换功率监测芯片,不行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维修经验分享下吗?

网友:
功耗检测电阻

网友A:
那就是外围的电阻有问题了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外围的电阻有问题了检流电阻

电阻阻值检测到无异,三个耦合电容,每个带三个电阻